讨论一下,为什么high poly电阻是负温度系数?

楼主(2007-12-04):
讨论一下,为什么high poly电阻是负温度系数?
一般的,poly,n+,p+,nwell,等等都是正温度系数。

目前的答案总结
电阻率=q*u*n,q为电荷量1.6*10^-19,u为迁移率,n为载流子浓度
1)低阻半导体,重掺杂,高温——晶格振动加剧, 载流子散射加剧——迁移率下降——电阻升高——正温度系数,
2)高阻半导体,轻掺杂,高温——本征载流子ni激发——载流子浓度增大——电阻减小——负温度系数

以上所说其实两种因素同时并存,只不过是某种因素占主导作用而以

3)高阻是由于本征激发引起的电阻下降,到一定程度后,会有变成正温度系数。

4)轻掺杂的半导体材料(接近绝缘体的特性)构成的电阻是负温系数,重掺杂的半导体(接近金属导体特性)呈正温系数!

网友A:
懂点皮毛 大概说下自己的想法

低阻poly重掺杂 由于隧穿效应 势垒可忽略 所以和nplus pplus resistor一样 随着T的升高 载流子散射加剧 正温度系数

高阻poly轻掺杂 势垒不能忽略 温度越高 载流子越容易穿过势垒 宏观上得出负温度系数的结论

楼主:
低阻poly重掺杂 具有隧穿效应。这一点我不是很了解,半导体物理知识学的不够好。其他的能够比较容易理解。

网友:
偶学过热力学统计、量子力学、固体物理、半导体物理、半导体器件物理等,不过都还给老师了,惭愧啊
关于电阻问题我也不懂,不过从几个方面考虑
电导率/电阻率与掺杂浓度(杂质类型)关系、与温度关系
书上一般都有测试曲线
载流子迁移率/浓度和温度的关系
重掺杂半导体能带简并,轻掺杂半导体能带无间并,能带与温度的关系,杂质的电离度
不过这里没有pn结或者高低结,应该没有magicdog兄所说的隧穿效应 势垒影响
不好意思啦  各抒己见,表生气哦

引用 网友A:
懂点皮毛 大概说下自己的想法

低阻poly重掺杂 由于隧穿效应 势垒可忽略 所以和nplus pplus resistor一样 随着T的升高 载流子散射加剧 正温度系数

高阻poly轻掺杂 势垒不能忽略 温度越高 载流子越容易穿过势垒 ...

网友:
突然想到一个idea,
电阻率=q*u*n,q为电荷量1.6*10^-19,u为迁移率,n为载流子浓度
1)低阻半导体,重掺杂,高温——晶格振动加剧——迁移率下降——电阻升高——正温度系数
2)高阻半导体,轻掺杂,高温——本征载流子ni激发——载流子浓度增大——电阻减小——负温度系数

以上所说其实两种因素同时并存,只不过是某种因素占主导作用而以
偶很高兴,似乎有解决一个问题
看样子知识是有用的,即使在被遗忘的角落,某一天还是会派上用场的

楼主:
不明白的就是隧道效应和势垒.
其他的很容易理解的,书上都有的.

网友B:
隧道效应是一种量子效应,在量子力学中可以证明的
其实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老师上课就这么说
比如我们在一个四周围墙都很高的天井中,传统理论中,我们一定要
爬到和围墙一样高,才有可能出去,
但是在量子力学中,我们是有一定几率直接穿过围墙跑出去的!估计古代练“隔山打牛”等功夫就是很好掌握了量子力学的理论哦
势垒越薄,量子效应越明显,穿过势垒几率越大

引用 楼主:
不明白的就是隧道效应和势垒.
其他的很容易理解的,书上都有的.

楼主:
这些我都知道, 问题在于, 怎么把轻参杂或者重掺杂与隧道效应或者势垒联系起来?

引用 网友B:
隧道效应是一种量子效应,在量子力学中可以证明的
其实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老师上课就这么说
比如我们在一个四周围墙都很高的天井中,传统理论中,我们一定要
爬到和围墙一样高,才有可能出去,
但是在量子力学中 ...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些我都知道, 问题在于, 怎么把轻参杂或者重掺杂与隧道效应或者势垒联系起来?

我没有说过电阻温度特性与隧道效应有关系啊
不知道你从哪里看到的?
我前面的贴中说了这里没有形成结,所以没有势垒,不知道哪里来的量子效应,
看看书上的隧道效应是在哪里?我记得实在欧姆接触(金半接触)那儿提到过

网友:
cj64
不是很懂

楼主:
是2楼的magicdog所说的。我不是很清楚什么意思,所以来问问。

引用 网友B:

我没有说过电阻温度特性与隧道效应有关系啊
不知道你从哪里看到的?
我前面的贴中说了这里没有形成结,所以没有势垒,不知道哪里来的量子效应,
看看书上的隧道效应是在哪里?我记得实在欧姆接触(金半接触)那儿提 ...

网友:
如果高阻真的是由于本征激发引起的电阻下降,到一定程度后,会有变成正温度系数。不知楼主是否做过相关测试,描绘出曲线

楼主:
根据device model,超过一定的温度之后的的确确变成正德温度系数

网友:
轻掺杂的半导体材料构成的电阻是负温系数,重掺杂的半导体则类似导体呈正温系数

轻掺杂的半导体材料(接近绝缘体的特性)构成的电阻是负温系数,重掺杂的半导体(接近金属导体特性)呈正温系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隧道效应是一种量子效应,在量子力学中可以证明的
其实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老师上课就这么说
比如我们在一个四周围墙都很高的天井中,传统理论中,我们一定要
爬到和围墙一样高,才有可能出去,
但是在量子力学中 ...

学习....

网友:
这样讨论问题的方式很有意思

网友:
高搀杂的隧道效应是因为势垒宽度小的原因

网友(2009-04-26):
温度高到一定程度CT都要变负的

网友(2010-03-17):
poly是多晶,晶界间存在势垒

网友:
希望高手指导,不要灌水哈,呵呵

网友:
据我手头的foundry model
只有P+ poly unsilicided电阻是负温度系数,N+ poly unsilicided电阻和其他电阻都是正温度系数
确实很奇怪,希望高手指点

网友(2013-05-12):
低阻poly重掺杂 由于隧穿效应 势垒可忽略 所以和nplus pplus resistor一样 随着T的升高 载流子散射加剧 正温度系数
高阻poly轻掺杂 势垒不能忽略 温度越高 载流子越容易穿过势垒 宏观上得出负温度系数的结论

一开始觉得4楼的说法不错,但后来仔细想多几遍,这适用于半导体单晶的情况。

如21楼所说,poly是多晶,晶界间存在势垒。那载流子是如何从一个晶体传输到另一个晶体的呢?

还是觉得你的解释更合理,在网上找到了一篇解释相同的论文

网友:
啥年头的帖子,真能挖坟

网友(2014-01-12):
我也正要研究隧穿结,同样不懂,想得到帮助~~~

网友:
还是回去翻书吧,这些讨论够不靠谱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理由就是书上都写好了。

网友:
    形成高阻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什么都不掺,极限是本征电阻率。还有一种是掺深能级杂质,形成复合中心,降低载流子迁移率,可以达到比本征电阻率更低的电阻率。
    但这两种方式都不太可能形成你说的除了P+以外其他都是正温度系数的情况。如果可以,不妨把model doc show一下。

网友:
标题

形成高阻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什么都不掺,极限是本征电阻率。还有一种是掺深能级杂质,形成复合中 ...
引用 网友C:

这就是你所谓的书上写的?连本征半导体都扛出来了。那我问你几个问题。1.一般大家工艺中用的高阻poly也就1kohm/sq or 2kohm/sq,本征半导体电阻率是多少?2.深能级是掺重金属杂质,现在标准cmos工艺能做么,还是对其他器件都是污染,以前bipolar有背面蒸金的。3.到底什么是半导体,掺杂浓度对其导电特性是什么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不是回复你的说。
    这是举两个例子,虽然有点奇葩,但是最终说了不是形成“除了P+电阻以外其他都是正的温度系数”的原因。

说不靠谱的,主要指的是用势垒理论讨论多晶硅电阻的温度特性。
    多晶硅有很多晶界,是存在势垒没有错。但势垒是有一定高度的,当载流子能量已经高于势垒的时候,就和隧穿没什么关系了。而且晶界上的悬挂键,从固体物理学的角度来说,更多的是缺陷,可以被认为是复合中心,影响的是载流子的迁移率。根据载流子迁移率与温度的关系来讨论就可以了,讨论势垒厚度和隧穿能量实在是。。。不靠谱。。。

网友:
回复 网友B:

    至于基本的,半导体电阻和温度的关系,翻个书什么的足够靠谱了。
    至于“什么是半导体,掺杂什么用”之类的。请问你是在表达对我的鄙视么?

网友:
回复  fuyibin

    至于基本的,半导体电阻和温度的关系,翻个书什么的足够靠谱了。
    至于“什么 ...
引用 网友C:

你反复提到了要别人去翻书,但你怎么知道别人没有翻过书呢
如果你有很明确的结论,那你可以show一下你的knowledge,甚至告诉别人xx书的xx页
这个帖子本身就是很老的帖子,也不是像"怎么设计个opamp”这么空洞无物的帖子
甚至有人还贴了写论文作为reference来讨论这个问题, 如果书上有明确答案,大家需要费这个劲么
还有一点就是翻书说明知识还在书上,而不是自己的knowledge,
为什么不把书上的知识变成自己的知识呢,按照自己的理解可以正确的表述书上的知识才是真的懂
至于最后一个问题什么是半导体也是一个个人理解的问题
掺杂可以大幅度改变半导体导电特性就是半导体基本性质,那么高阻poly会用本征半导体做么
只要掺杂稍微改变,电阻率就会大幅度变化,是不可控的东西
做轻掺杂控制精确度还是有点困难的,就比如说剂量10e13,也许一条电阻上掺100个磷原子肯定不好掌握
但是掺10e16那误差就会容易控制

网友:
回复 网友B:

    翻书的意见当然不是提给你这位大牛的。是给最近回复的这位明显还没把书本看到位的孩子,也许我不该偷懒,应该点下他右下角的“回复”。
    对于什么是半导体这种概念问题,抄书就太没意思了。
    我说说我的理解,粗略的讲,半导体是可以通过掺杂等人工手段改变其电阻率、导电类型等特性的一类材料。狭义的半导体可以界定为——能带存在禁带和允带,禁带宽度大于0eV小于10eV,且本征费米能级在禁带内的材料;广义的半导体概念可以推广至半金属、拓扑绝缘体,以及二维材料如石墨烯等等。
    水平有限,望指正。

网友:
回复 网友C:

    年轻人,谦虚一点,你能学到更多东西。到哪都看得见你和别人“争来争去”的回复。回想自己设计的一个bandgap,流片测试结果如此之差,你应该反省一下自己的态度和学习习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只是讨论问题啊,年轻么说话确实有点冲。在这个贴子里也没有争什么吧?
    话说另一个帖子里,我们对于na级别电流产生设备的分歧,可能是你不太了解仪表的原理造成的。
    另外Bandgap的设计还要多谢你指点错误呢。

网友:
回复 网友D:

    前辈教训的是。必须承认,我设计的LDO确实很糟。这不就来论坛上取经来了么?
    大家都曾年轻过,你刚走出校门的时候是不是也经历过热血方刚却又磕磕碰碰的时候?无论是讨论或是争论,你是否也曾和你的同事或者前辈们起过冲突?大家都或多或少的都有点自负心理,年轻的时候看谁水平都不够,年纪大点了又开始觉得自己有经验看年轻人不顺眼,人么,大多是这么个过程过来的。
    其实冲突的形势并不重要,关键是冲突的过程中,要能学习到东西。虽然我经常和人家争论的热火朝天,甚至有骂娘的趋势,但我也一直在争吵学习和分享知识。就像在10na方案的贴子里,我一直在把自己对仪器仪表的了解和楼主分享,力图为他解决问题。我想前辈也已经在私底下给那位楼主一个方案了吧。
    不过我也想给前辈一个建议,认为我提供的观点或者信息有错误,不妨直白的说明,点明问题并给出意见。我比较喜欢这种直来直去的沟通方式,这是我们这代人的特色,并且我认为这样比较有效率。根据我在论坛上的观察,貌似前辈不太愿意采用这样的方式。不知道前辈能否听得进这个建议?

网友:
回复 网友C:

    讨论问题的前提需要大家有一个和谐的氛围,如果都是那么冲,那么强硬的态度,我建议转向央视体育的拳击栏目,在那里你可以找到一定的快感。

网友:
回复 网友D:

    谢谢前辈的建议,我以后会努力尽量保持和谐氛围。

网友(2014-12-05):
我主要针对的是工艺偏差,而失调是芯片内部不对称不匹配引起
我指的工艺偏差是指大批量产时,芯片于芯片间的离散程度
主要是因为
(1)同一个wafer上不同位置的die
(2)同一批次中不同wafer上die
(3)不同批次中的die
工艺稳定会影响bandgap的初始精度
这方面主要关系到器件参数
(1)电阻绝对值的精度 约+/- 20%
(2)pn结电压等
这些其实受工艺决定,比如doping density ,the depth of difussion,
doping profile 等

网友:
怎么这么熟悉,感觉像是我说的一样

网友(2021-10-30):
电阻率地变化感觉和隧穿没啥关系

网友(2022-04-03):
仿真发现,t180n的rnhpoly电阻是负温度系数,但t40n的rnhpoly温度系数先负后正,凸点是60摄氏度。情况复杂

网友(2025-10-15):
25年诺贝尔奖证明了量子隧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