幅频特性曲线问题

楼主(2007-12-06):
在PAUL GRAY的<模拟集成电路设计>的频率特性这一章,为什么幅频特性曲线的斜率是6db/十倍频啊! 以前学的不都是20db/十倍频吗?
给个位大师指导!

网友:
6db/8度

网友:
octave= 八倍频程
decade= 十倍频程

网友A:
octave 在电子学中应理解为"倍频程"。
因此,-6dB/octave应为"-6dB/倍频程",与"-20dB/十倍频程"等价。
呵呵.....我曾经也被词典上的意思搞晕过。
最后通过单极点电路的幅频曲线才确认的哈。

备注:听说,Gray书的中文版上好像译为“十倍频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octave 在电子学中应理解为"倍频程"。
因此,-6dB/octave应为"-6dB/倍频程",与"-20dB/十倍频程"等价。
呵呵.....我曾经也被词典上的意思搞晕过。
最后通过单极点电路的幅频曲线才确认的哈。

备注:听说,Gray ...

是不是翻译错误?

楼主:
谢谢大家,是翻译版上写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