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ARM Boot 程序源码 是在什么环境下编写?

楼主(2007-12-07):
请教 ARM Boot 程序源码 是在什么环境下编写?
是在ADS1.2 中吗?
谢谢指点!!
本人刚开始学习,很糊涂。

网友:
我是直接拷的网上的

网友:
可以参考一些现成的booloader代码。

网友(2008-05-23):
ads环境是比较常见的,网上的bootloader太多了,随便找一个就ok了

网友(2008-07-22):
我用的是KEIL可以自己生成代码

网友:
到处都是

网友(2010-01-19):
同问,是不是Bootloader可以在ADS中直接编译,然后和操作系统一下下到板卡上运行?望同行给回复一下,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