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cmos 第十章 疑问

楼主(2007-12-07):
在拉扎维的模拟CMOS第十章的Fig.10.34(c)里面的节点X,为什么说是虚地的,不太明白他的解释。

楼主:
自己顶一下,别沉掉了。。

网友:
small signal ground is to refer to DC supply voltage,
but for the X point, one input NMOS is push, the other input NMOS is pull,
so from large signal view, this X point is DC voltage all the time, no matter with your signal, which means this X point is also at 0 (ground) level in small signal,
Virtual Ground means only the voltage is at 0 level, but no small signal current interaction between this point and the DC supply (reference small signal ground).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我也考虑过,谈一下自己的想法。
开始转换的瞬间,电容从稳态开始充电,m5必须提供iss+i1电流,则x值会很快稳定到某个值,满足使m5提供这么多电流。这样对电容恒流充电,x点也不会变,
VOUT慢慢上升,没有其他的因素破坏,电路就一直延续这个状态。

楼主:
同意楼上的说话,不过就是拉扎维先生里面说的,根据第二级放大电路增益使其为地,不知谁有什么见解。。。

网友:
我开始也是看到有这么一种说法,觉得不好理解。这是大信号的问题,用这种小信号方法来理解好像欠妥。

网友:
如果gm5足够大,Vx的微小变化,就能够导致M5中电流的很大变化
这也就说明,当slew发生时,为了让m5提供iss+i1,vx不会有很大变化,可以当成虚地.
当然,如果gm5非常小,又或者Iss非常大,为了提供iss+i1,vx会有较大变化,低到有可能使m1进入线形区,
来满足IM5=IM1+I1.

网友(2008-06-28):
刚才用google搜索small signal ground 居然搜到这个帖子。 还是楼上老兄说的合理些。 他说的虚地,更多还是从运放增益角度考虑的,m5 gm看作很大,x点的任何电压变化都能强烈影响m5的电流,而稳态情况下,必然的是,m5的电流等于i1+iss,所以,x点电位基本恒定,对vout而言,是一个虚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