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NSEL0 = 0x00000005;什么意思?

楼主(2007-12-07):
PINSEL0 = 0x00000005;

楼主:
这一行程序代码是什么意思啊?
0x0000005 是什么
怎么十位?
菜鸟问!

楼主:
是不是 这里 每一位都写成 **** 的形式
然后从末尾开始的后两位管P0.0
倒数三四位管P0.1
。。。。。
以此类推
每两位是 00 则代表这一管脚接 GPIO 是输入输出
如果01 则 代表 接其它,有其它作用
10 脉冲
11 备用

网友:
PINSEL0 = 0x00000005;代表P0.0和P0.1设置成TXD0和RXD0

PINSEL0是32位寄存器,其中2位代表一个管脚的定义,仔细看看datash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