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放的问题。

楼主(2007-12-07):
运放在一些电路应用中用作把两点的电压牵制成同一电压
可是理想的运放输入两端是相同的电压

怎么样设计运放(MOS)才能让它对这一特性接近理想?

网友:
只要是负反馈而且GAIN足够大就行.

网友A:
在深度负反馈情况下,才能认为OP正负端相等。你可以推导一下公式,就很清楚了。如果考虑失调的话,就不相等了。

网友:
运放输入两端虚短的前提条件就是运方的增益趋于无穷大。

网友:
对,是Gvdm要很大很大

网友:
增益无穷大的负反馈。。。

这个问题比较基础的说。。。

网友(2008-01-06):
引用 网友A:
在深度负反馈情况下,才能认为OP正负端相等。你可以推导一下公式,就很清楚了。如果考虑失调的话,就不相等了。

不相等主要是增益不够吧。

网友:
所谓的“虚短”和“虚断”是指在理想状态下的放大器哦,非理想状态下的放大器则要根据实际的效应来推导。

网友:
开环增益足够大,一般40db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