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simple and foolish question

楼主(2007-12-08):
我突然想起一个有点困惑的问题:
  在计算放大电路的放大倍数的时候:我们用到AV=Gm *Rout,求Gm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输出电流对输入电压微分。但在小信号的时候 ,我们经常用的是将输出短路,求输出电流比上输入电压。为什么可以这样求呢 ??
有什么根据 ??

楼主:
自己先顶起来。。。

网友:
跨导的定义就是漏电流对端电压的微分,即变化的量比上变化的量
小信号是指在直流分量上变化的量,所以和上述等价。

网友:
同意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