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样在Matlab下产生两路正交的高斯噪声?

楼主(2007-12-08):
在Matlab下
可直接用randn函数产生高斯分布序列,或用y = wgn(m,n,p) 产生一个m行n列的高斯白噪声的矩阵
请问怎样产生两路正交的高斯噪声?

网友:
?

如果两路都是白噪声,二者应该就是不相关的!也是正交的吧?!

网友:
估计是用在调制波上作误码率分析吧

楼主:
是近似仿真Rayleigh信道

网友(2008-01-07):
独立难道不正交吗?

网友:
不懂  但是帮你顶顶帖子

网友:
產生兩倍大小,再切成兩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