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反向设计方法

楼主(2007-12-08):
不只有没有那位老兄做过数字电路反向分析.        本人一直挺迷惑的,在功能仿真前把数字电路整理到什么地步,同时理解到什么地步?自己也知道数字电路主要是综合出来的,反向分析意义不是很大,但老板把任务给了你,你总得作好吧.

本人觉得数字电路反向设计主要注意以下方面:
1.在单元.网表提取时一定要仔细
2.原照片清晰度一定要高,如果在组合电路地方网表错误,在数字线路分析很难找到原因
3.在线路整理时基本只能达到大概判断电路的功能,由于很多的逻辑门和触发器无法详细分析
4.在仿真时,一定要熟读说明书,一定确保测试激励的正确性

   其实小弟公司以反向为主,不怕大家笑话,自己必须先做好本职工作,再考虑长期的个人发展.
如有那位兄弟有相关经验,指点小弟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如果想学东西,首先就得自己对芯片的功能模块有大概的猜测。然后再来比较人家为啥和自己想的不一样,这样才会有所提高。

楼主:
感谢楼上的指点,数字电路反向分析只有说明书对它的描述,内部功能通过自己的猜想然后去分析,希望自己成长快些>

网友:
数字做反相,太恐怖了……

网友:
马上要毕业了,刚找了一个做反向的公司,不知道前景怎么样,以后具体该怎么发展?

网友:
版图和线路的LVS很重要的说。

自己对电路的理解当然是越深越好咯(查错的范围反比于你对电路的理解)
数字反相确实有点无聊的说,体力活了,呵呵。

网友:
数字反相确实有点无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只有没有那位老兄做过数字电路反向分析.        本人一直挺迷惑的,在功能仿真前把数字电路整理到什么地步,同时理解到什么地步?自己也知道数字电路主要是综合出来的,反向分析意义不是很大,但老板把任务给了你,你总得 ...

入门可以, 要长时间干, 还是跳槽吧!

网友:
数字做反向~~~~~

网友:
often.... we only reverse analog circuit

网友:
如果给你的钱足够多,你可以做数字反向。如果不是的话有机会转方向吧。

楼主:
谢谢楼上的建议,
  现在老板又是拿了个0.13的si4703收音机芯片,让我们反向设计,照片清晰度不太好,隐藏的错误有一些的,其中包含一个dsp主要数字立体声解调,滤波等功能,我们组负责数字部分,现在网表已提取,但是有隐藏的错误的,尤其一些不规律的组合逻辑无法在整理线路时判断出来,但说明书对数字部分只是简单的介绍了功能,现在只能把2.5万个器件按照有规律的,整理到一起,还有数字模拟信号是相互作用的,仿真的激励也不是很明确,还有内部有一部分rom,直接提供给dsp的,但是照片是看不清的.
         老板现在就希望是否通过对内部分析找到对rom读出的一种方法,通过应用读出,还有老过来问dsp整理的怎么样了,由于我是项目组长压力挺大的,确实项目进行到这也不知道如何进行了,还有线路组有近十个人进行了快半年了,根据自己的判断有很多难点自己是无法解决的,但是技术总监和老板也没提出好的解决方案,只是让大家先做,真不知老板是怎样想的,这种项目我们是不是有能力开发.
          希望你能够给我点建议,反向设计到底要做到什么程度<在流片前>?

网友:
相当惊讶。,0.13um的都敢做反响,,

稍有不慎,流片的钱都够呛

网友:
做过模拟的反向提取,没提取过数字部分,感觉数字部分太大了,赫赫

网友(2010-04-07):
请教各位能人下,有关于反响设计方面的书没?还望告诉我一声,要写篇关于反响设计的论文,邮箱zwb9986@163.com。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
收音机芯片

=> analog IC ..

reverse

1.  先找到 ic datasheet
2. 先確定 io pad 在那邊    從 driver  vcc  gnd 可以
3. 先確定會有幾個 block
如果datasheet 有寫是cmos 或 bjt process夠好
4. 判斷 process 可能那類
一般 bjt layout 會有一堆圓的 因為 平坦的bjt 是靠週長
只有 vertical npn 類 才會看 w l  會 layout成方形的
如果有 電子顯微鏡 可以切到 contact 來看

判斷多少 metal
是低壓或是高壓

5. 分block 找
再來找 bandgap  一般
都是layout 9 個 parastic bjt 來做

6.  再來 找看那些地方會使用 電容
不論是 mim cap 或是 mos cap
都可以看出來

至於 hr resistor也可以 ..

7. 注意特別layout 東西
或是 trim
一般 很sense 才會 trim
可能是電路比較須要小心地方

8. 如果錢夠多可以一層曾使用化學吃掉
拍圖

再來就是由照片上顏色判斷是 metal
或 poly

至於 nwell 顯微鏡下面 一般是看不到   最多是感覺有凹痕

還有透過顯微鏡調焦 高低 可以看出 ic 表面
立體  這要放大到高倍
可以判斷出那層在上面 ..

好像有套 chiplogic 可以幫忙
但沒使用過
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