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荷泵锁相环的问题(有电路图)

楼主(2007-12-09):
我用15E05SL做一个1G到1.8G的锁相环
锁相倒是锁住了,但是很不稳定,用频谱仪观察,RBW:1K,VBW:100HZ,SPAN:50K,SWEEP TIME :100MS,波形老是抖动.我已经没招拉.
是布板的问题,还是电荷分配,和电流匹配没做好?或者是环路滤波的问题.
E05SL,CP 电流6MA,恼火了,附图如下,望高手指点

网友:
我用示波器看有源滤波器输出到VCO的纹波,并不大小于20豪伏,怎么老是抖动呢

网友:
锁住就不会抖动了,抖动说明没有锁住
应首先检查PHD是否工作正常
说下你取的环路带宽,鉴相频率,计算下环路的稳定性

楼主:
是在测试相噪的时候看到的抖动,要是频谱仪参数调大点,就看不出来
应该是锁住的状态.
鉴相频率12.5K,频率步进也是12.5K
有源滤波器参数是凭经验弄的,没具体算过
会不是鉴相死区造成的?还是UP,DOWN的开关躁声?
15E05SL本身有UP,DOWN输出,我没用,不是应该把这个关掉

楼主:
怎么做电流匹配啊..恼火哦
我把运放正端的两个10K分压电阻换成两个15K,结果抖动更厉害了,郁闷

网友(2008-03-16):
你一定要用有源滤波器吗?

网友:
图看不到

网友:
有可能是你vco后面的电压调整电路产生的抖动太大

网友:
应该是你的环路滤波器参数不合理,环路处于临界状态。
最好重算一下环路参数,确保环路稳定,并有足够的相位裕量。

网友:
环路参数的问题,已经锁住了。积分电容1UF,是不是太大了,另外积分后面那几个电阻和电容有点多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