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该怎么制作元件封装?

楼主(2007-12-09):
请问大家在DXP2004中该怎么制作元件封装?比如说一个新器件通过尺量得其的外形尺寸和管脚之间的距离,之后怎么做?谢谢!

网友(2008-02-19):
TOOLS---NEW COMPONENT  然后根据尺寸画出外形轮廓,再根据器件管脚间距放置焊盘,焊盘位置及尺寸根据实际器件确定.

网友:
不好意思,俺没用过,只用过PADS,CAD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