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问题

楼主(2007-12-10):
最近的下载速度很慢啊!!是我所接的网络的问题,还是网站的问题啊???

网友:
是流量过大造成的,现在可以支持断电续传了,请用下载工具下载

楼主:
断点续传??

那个好像不是断点续传,每次显示下载失败后再重新下载时进度根本没变,应该是又从头开始下了吧!!

网友(2008-03-08):
可以断点续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