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或非门的制造难度比与非门大

楼主(2007-12-10):
为什么或非门的制造难度比与非门大

??请高手指教。。。。。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制造难度指的是什么

网友A:
CMOS工艺下,相同宽长比的N管和P管的开关速度不同.
与非门P管并联 ,可以使电平切换更快,或非门在满足同样速度和电流的情况下,尺寸更大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CMOS工艺下,相同宽长比的N管和P管的开关速度不同.
与非门P管并联 ,可以使电平切换更快,或非门在满足同样速度和电流的情况下,尺寸更大些吧.

非常感谢。正是我要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