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ll抖动或是相位噪声份仿真问题

楼主(2007-12-10):
请问用HSPICE RF 的.phasenoise仿vco 或是pll 的相位噪声和抖动,和预计差别很大(数量级上的差别),是我设置没弄好还是怎么回事?(电路应该没问题照抄的)请教!

楼主:
ctc_jitter= 3.560484e-016 (sec)
lt_jitter= 2.280489e-010 (sec)
per_jitter= 3.003261e-014 (sec)
rms_jitter= 1.612549e-010 (sec)
f0=2.2G
这是仿真结果,为周期到周期和别的相差这么大?

网友(2008-02-25):
你这个测试之肯定是错的。
检查你的设置

网友:
ctc_jitter 这么小,
rms_jitter这么大,
感觉不太对吧!

引用 楼主:
ctc_jitter= 3.560484e-016 (sec)
lt_jitter= 2.280489e-010 (sec)
per_jitter= 3.003261e-014 (sec)
rms_jitter= 1.612549e-010 (sec)
f0=2.2G
这是仿真结果,为周期到周期和别的相差这么大?

网友:
分析如下:

long term jitter结果是最大值228ps是可以信赖,很正常,说明你的CP设计有问题,而且问题不小。在2.2G这个频率下,根本就是垃圾。

period jitter太小了,不正常,也不可能在fs量级,说明你的仿真方式不能完全反映per jitter.

电源用什么?regulator输出还是理想电源?

当然仿真准确性不好说了,关键是尽量缩小。

最好详细描述一下你的电路结构,我们一起来分析分析,好么?

网友(2009-03-24):
hen hao de qwen t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