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gma delta 仿真

楼主(2007-12-10):
我分两种情况仿真的:
1. 不考虑非理想因素(抖动,热噪声。。。。)
2. 考虑非理想因素

结果是第一种的性能比第二种差

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谢谢高手帮忙解答!!!

网友:
不会吧 这么蹊跷

网友(2008-03-09):
应该不会把,从直观理解的话应该是第二种情况差

网友:
这个完全有可能啊,你加的那些理想因素很多都是随机数,你多仿真几次取一个统计值,如果用simulink的PSD模块,因为结构搭建的问题,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建议重新搭建电路结构,检查下电路参数和PSD里的设置,再重新仿真看看

网友(2008-04-10):
simulink的PSD模块怎麼做

网友(2010-11-04):
可能系统搭建和参数设置有问题,建议重新设置再试一下

网友(2020-04-06):
where to get PS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