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知道这种错误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2007-12-11):
今天调程序老师出现这样的错误,
想知道是怎么回事
Error: VHDL error at keyb12_11.vhd(82): can't infer register for signal "tem_press" because signal does not hold its value outside clock edge

我也问了有些人,有的说是保持时间不够,有的说是在时钟上升沿不能确定它的值
糊涂死了,请正解!
-----------------------------------

入门阶段
打算自己写一个简单的4*4矩阵键盘的程序的
可是搞了大半个月
还是没有搞成功,都快崩溃了

有没谁有相关的资料,要VHDL的,共享一下

网友:
没有办法把 tem_press 推导成寄存器,可能你在时钟不跳变的时候改变了它的值吧。
我不懂VHDL,只能告诉你这么多了

楼主:
先谢谢楼上的兄弟
希望有大人来帮忙,解释一下

网友:
估计是电平保持时间不够,把testbench的波形文件编辑对话框有个波形符号,在哪里把时间改长点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