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重启

楼主(2007-12-11):
我用的是Cypress的 CY7C68013作控制器,采用外部5V电源经过TPS77633转换给芯片供电,正常工作时,其他功能正常,如果插上usb口,有时会出现单片机自动重启,或者用万用表测量电压时,开始接触地线也会导致重启,还有在同一个接线板上插上另一个插头时也会导致它重启,有没有哪位用过这个片子的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
应该是电源和复位电路出问题了,可否把原理图贴上来帮你看一下;

楼主:
电路图

不知道怎么贴上来,放在附件里了,里面有fx2电源和复位电路,麻烦老大了

楼主:
电路图

贴补上来,放在附件里了,麻烦老大了

楼主:
电路图

不知道怎么贴,放附件里了,麻烦老大了

网友:
用示波器抓一下复位引脚,看是不是有毛刺或者其他不稳定信号。

网友:
问题自己思考

网友:
把那个复位芯片去掉试试,如果可以就说明你fuwe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