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过powerpc 60x总线到pci总线转换逻辑的讨论下

楼主(2007-12-12):
请问那为大峡作过powerpc 60x 总线到pci总线的转换逻辑,谢谢,大家可以讨论下,急求!

网友:
powerpc 60x  是什么总线?
为何不直接采用带pci的?比如powerpc405ep,价格也很便宜也就10美元

楼主:
powerpc 60x 总线是powerpc处理器的外部总线,加入了了桥接芯片后,才能连接PCI等设备,所以中间就需要一个转化逻辑,需要将60X总线协议转化成PCI总线协议.我想用verilog来实现

网友(2008-06-17):
建议直接用带60x BUS TO pci Bridge

网友:
学习学习,这个没有弄过

网友(2010-08-18):
Xilinx可编程逻辑器件的高级应用与设计技巧

网友(2010-09-17):
60X总线是POWERPC内核和SIU以及CPM之间的总线,60X总线可以通过SIU里边的60X-PCI-BRIDGE直接转为PCI接口.
要自己做转化逻辑估计比较复杂,没有做过.

网友(2011-01-13):
这个60X协议是不是只要用到POWER PC就得去学啊,这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