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知道MIPS汇编程序运行的时间?

楼主(2007-12-12):
编写了一段MIPS汇编代码在AU1200上运行,但不知道这段代码在AU1200上运行的时间(也就是cycle数),
请教高手用什么指令可以计算出一段代码在Au1200上运行的cycle数?望回答,谢谢!

网友:
好像没有这样的吧。可以通过辅助时钟计算用了多少时间,然后可以算出是多少个clk

网友:
协处理器0里面有个Count寄存器,可以用来取得时钟tick,在执行你的程序之前读出count值,执行完之后再读出count值,两个差值就是你程序执行的clock数。

楼主:
谢谢以上两位的答复。我用指令mfc0 t0,$9想将Count寄存器的值读到通用寄存器t0,编译
生成可执行程序后在AU1200上运行,出现错误提示:illegal instruction.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造成的,$9应该是表示协处理器0的Count寄存器吧?

网友(2008-03-10):
用 cfc0 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