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分析处于锁定的电荷泵锁相环

楼主(2007-12-13):
1 整数分频的电荷泵锁相环处于锁定状态下,如果不考虑其它的非理想效应,只有电荷泵的电流不匹配会有相位差吗?如果没有leakage电流,只有电荷泵的电流不匹配,也会造成电荷泵的控制信号周期性地变化吗(vco的控制电压不会保持不变)?

2 看到一些文章中说,电荷泵处于锁定状态时,因为电荷泵的电流不匹配会产生一个相位差保证一个周期内充放电的电荷相当。如果有相位差,一个周期内也只能充电或者放电吧,怎么能保证一个周期内充放电的电荷相等呢。看到有的书里讲到,因为存在leakage电流等非理想效应的原因,锁相环在锁定状态下,电荷泵的控制信号也会有方向变化的correction pulse,这也说明了相位差不是固定的吧?是不是充放电电荷的平衡不是在一个周期内完成的?还有为什么电荷泵的电流越不匹配,correction pulse的宽度就会越大呢?怎么直观地来理解correction pulse如何形成的呢?期望懂的人指点一下,多谢了

3 另外,如果vco的输出信号频率是1.4G,需要在分频器前加二分频电路吗,有文章中提到,vco的输出频率达到管子的工作频率才需要二分频电路

网友:
->1 会有静态相差
->2 锁定状态下up/dn会有小pulse 它们的长度差就是静态相差
->3 没看明白什么意思

楼主:
多谢了
1 静态相差是指相差的大小跟正负固定吗?如果这样的话,怎么能锁定呢
3 prescaler的作用有哪些

网友:
静态相差是固定的就说明电路进入稳态了

网友(2012-05-15):
VCO 的输出应该不是占空比太理想的,,,加分频才能让输出占空比更接近50% 。。。别的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