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般电源IC在设计上OCP一般参照什么标准,谢谢

楼主(2007-12-13):
请问一般电源IC在设计上OCP一般参照什么标准,谢谢

网友:
I think the function of OCP is just cutting out the supply from failure loading.

网友(2008-07-04):
i think two problems should be considered:
1. the power mos's SOA
2. the metal's current density

网友:
我认为:
铝线上的电流密度,铝线会烧
器件的电流密度,接触孔等
芯片可以释放的热。也就是,一有大电流,会瞬间产生很多热,散不出去,没有温度保护前,就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