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Astro读入网表的 问题请教

楼主(2007-12-13):
在用Astro进行后端设计的时候,我用artison公司的memory compiler生成的ram,然后利用它导出的.vclef文件生成一个ram的参考库,但是我在Astro中用auVerilogToCell命令的时候出现port connection failed 这样的错误,我在网表中查看出错的地方发现正是memory的问题,请教各位牛人这是怎么会事呢,是我生成ram参考库的问题么?

网友(2008-03-12):
老兄,
我今天在做ram参考库的时候出错了。 说port type no define.
你可以贴一下通过vclef是如何做ram参考库的吗?
请详细一点,我是新手。

谢谢,祝您成功

网友:
问题解决了么?

悬赏解决!

网友:
已经快要解决了。
今天LC有问题,没有把lib转换成.db。

怎么悬赏你呢?

网友:
悬赏的帖子已经发了,
在数字后端版,
请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