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 定时器

楼主(2007-12-13):
各位前辈,小弟今日用PWM定时器的时候,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希望得到前辈们的指点啊。
我初始化完定时器:
rTCFG0 = rTCFG0 &(~(0xFF<<8))| (0xF<<8);         //Prescaler1=15(0x0f)
  rTCFG1  =rTCFG1 & (~( 0xF<<16))&(~(0xF<<20));         //all interrupt,Mux4=1/2
   rTCNTB4 = 0x3D09;           //(1/(50MHz/16/2 )) * 0x3D09(15625) = 0.01s (100Hz)
   pISR_TIMER4=(unsigned)Timer4Intr;//注册中断

rINTMSK = ~(BIT_TIMER4) ;//使能中断
   rTCON=0x0;//stop timer
单步运行至此,还没有用下列语句rTCON   = rTCON  & (~(0x7<<20)) | (0x6<<20);         //装载计数初值
   rTCON   = rTCON  & (~(0x7<<20)) | (0x5<<20);         //开计数器
发现程序跳转到中断服务程序Timer4Intr()里面去了,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按道理说,没有开始计数是不应该跳到计数中断子程序里面去的呀。
望大侠们不吝赐教。

楼主:
有没有知道的啊,知道的指导一下,不甚感激哦!!

网友(2008-03-10):
最后在开中断.在试试就知道了.
应该与你的中断源分配有关系.

网友:
脉宽调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