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恒流源电路的设计问题

楼主(2007-12-13):
最常用的简易恒流源如 (1) 所示,用两只同型三极管,利用三极管相对稳定的be电压作为基准,
电流数值为:I = Vbe/R1
这种恒流源优点是简单易行,而且电流的数值可以自由控制,也没有使用特殊的元件,有利于降低产品的成本。

问:1)如果VCC=12VI=20mA,
那么R1R2的值应该是多少?怎么确定?
2)如果VCC=12VI=80mA呢?

假设其中的恒流驱动IC使用英飞凌的BC807U。附件中请见BC807U的规格书。

楼主:
BC807U规格书

网友(2008-01-16):
电流数值为:I = Vbe/R1

网友(2009-05-16):
12V 20mA

R1=35R R2=150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