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工程师进。。。问点具体设计问题

楼主(2007-12-14):
reg       [ 2 : 0 ]                             token_fifo [ 0 : 15] ;

这个可综合吗? 综合结果如何(比如面积)?

function [ ADDR_WIDTH : 0 ] gray2bin ;
    input [ ADDR_WIDTH  : 0 ]                   gray ;
    reg   [ ADDR_WIDTH + 1 : 0 ]                bin  ;
    integer  i  ;
    begin
        bin [ ADDR_WIDTH + 1 ] = 1'b0 ;
        for ( i=ADDR_WIDTH; i>=0; i=i-1 )
            bin [ i ] = gray [ i ] ^ bin [ i + 1 ] ;
        gray2bin = bin [ ADDR_WIDTH : 0 ] ;
    end
endfunction

这个function中的for循环可否综合?效果是不是不如分开写的好?

网友:
你这个程序是格雷码到二进制的转换
不必用循环语句啊
写成bin=(gray>>1) ^ gray 就可以了吧
或者更明确的写成 bin[n:0] = {1'b0, gray[n : 1]} ^ gray[n : 0] ;

网友:
只要是有型例化
就是可综合的

楼主:
reg [ 2 : 0 ] token_fifo [ 0 : 15] ;
这个呢?我原先写过这种,被批不能综合,后来改成了16个不同名的寄存器

网友:
可以综合,不过我一般都写的是reg[2:0]   A[15:0]; 两种应该没区别吧

网友:
可以综合的,少用f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