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信号能不能通过I/O引脚输入,然后通过另外一个I/O引脚输出

楼主(2007-12-14):
请问xilinx9572XL,现在要对三个时钟输入进行选择输出,27M,54M,100M,那么这三个时钟输入是不是接在任意三个I/O引脚上作为输入,然后从另外一个I/O引脚输出就行了?这样能不能保证书出正确的时钟信号呢?

请各位指教!
谢谢!

网友(2008-04-05):
你可以试一试,我的印象中,直接接输出好像是不可以的。
我推荐,你把clock pin通过buff或者一个not再作为输出,这样可能得不到精确的相位,但这样做是可以把clock输出的。
不知道你的设计是否对时钟的相位有精确的要求。仅作为参考。
大家继续讨论~~

网友A:
需要通过专门的时钟网络才能近似认为到每个register的时钟是等相位的,专门有时钟输入pin和时钟输出pin,查相关手册,至于几个时钟的选择,可以用bufgmux,好象不是所有的xilinx器件都提供,我知道v4是提供的

网友:
以前遇到过这样的问题,ise p&r会出现error,但buffer以后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需要通过专门的时钟网络才能近似认为到每个register的时钟是等相位的,专门有时钟输入pin和时钟输出pin,查相关手册,至于几个时钟的选择,可以用bufgmux,好象不是所有的xilinx器件都提供,我知道v4是提供的

这个人又来瞎扯了,受不了了!!! :Q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人又来瞎扯了,受不了了!!!

:Q :Q :Q :Q

网友:
怎么叫瞎扯?承认小弟我才疏学浅,但也稍微做过一点FPGA,而且最近也刚做过时钟穿梭于两个v4的片子间,并有多个时钟选择。我所知道的,v4 的片子是有专门的输入pin,而且提供p/n两路差分输入,只用一路的时候就只接p端。至于对于时钟的多路选择,那最好用bufgmux。至于说的对不对,仅供参考,并没有要在这里买弄什么的意思

网友:
到这来是交流学习,怎么随便就语言攻击别人呢,素质

网友:
是啊,我也觉得讨论问题,不应该指责某个人.
对于时钟传输,走专用通道是最好的,本人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