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erilog语句中的延时

楼主(2007-12-14):
verilog语句中是可以指定延时的,但我始终不能明白这个延时的意义所在。延时是由硬件决定的,怎么
能在硬件描述语言中指定呢。都说延时是不可以综合的,只能用于仿真,但是仿真的意义不就在于检验电
路设计的正确性吗,如果说延时对实际生成的硬件来说是没有影响的,那么延时岂不是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我起初认为verilog中的延时仅仅是为了描述testbench,但似乎这种观点并不是完全正确,希望过路人能
解释一下verilog语言中的延时的意义和用途。小弟在此不胜感激。

网友:
在一些大的设计中,由于仿真工具串行执行的局限性,有时候仿真会有问题,需要加入延时使仿真正确。
以前的书都说,综合时延时语句是不考虑的;但是,我听工程师说现在延时也可以综合了。who knows?

楼主:
是呀,我以前也认为延时是不可综合的,但一篇英文文章中,详细的讲述了什么样的延时可以综合,什么样的延时不可以综合,搞得我更不明白了。

网友:
延时可以用模块代替,对模块比较了解!

网友:
真是比较高深啊

网友:
verilog中的延时是不可综合的 一般用于仿真
综合后的网表中会包含延时信息 这样可以在后仿真时正确描述实际电路的行为

网友:
仿真方面二楼说的没问题。

而综合方面肯定不可综合的。
在综合的时候,就是相当于一种注释。注意要用其他方式实现。如调实例化模块,设置时序约束等。
反正光靠编程写语言文件是没法综合的。

网友:
同问 对这个问题也不清楚 希望有高人解答

网友:
Gate level 起作用的, 插入buffer (Inverter)

网友(2009-03-10):
我怎么越看越不懂了

网友:
没听说 《= Delay 还能综合的;
只是给仿真用的。

要想综合延时,估计要用特定的module或语句告诉综合器,用buffer做出延时来。

网友:
delay is used only in testbench.

网友:
Any delay is simply ignored by design compiler.

网友:
你看的一定是学术方面的。商业化的不支持

网友(2010-01-18):
望高人多多指点!!

网友:
延时的作用有很多:
(1) Stimulus中时序的控制。例如时钟生成,等待,模拟input/output延迟, etc.
(2) 描述模块(模拟部分或者外部模块)的行为模型。例如PLL,POR,AD/DA,Memory等等。
(3) 控制事件的顺序,特别是在monitor和reporter里面。
(4) 带时序模型和RTL混仿时在interface处加延迟来解决setup/hold问题。
。。。

网友:
不可综合的。只是simulation可用。

网友:
我在公司听到的两个说法:一是synopsis 的VCS跑仿真,不加延时的话,在某些时候会工作异常。不过,我没碰到过。二是模拟真实器件的setup time。

我的理解:如果不加延时,从波形上看,在clk的上升沿去采数据时,如果数据是从‘0’到‘1’的跳变(或者相反),此时clk上升沿是与数据的跳变沿对齐的。理论上采集的是‘0’,但这样比较费解,因为毕竟是数据的跳变沿,为什么采集的不是‘1’呢。如果加了延时,clk的上升沿会与数据的跳变沿错开,逻辑清晰。而且这样也确实类似于setup time。

网友:
插入反相器链就是最基本的延时的只不过这个延时不可能是任意值

网友:
对于Verilog中的延时,在做P&R后仿真还是很有用的,一般而言tb给的时钟和数据都是理想的,但是时钟是会插时钟树以保证到达各个寄存器的时钟边沿基本对齐,但是给入的数据确是理想无延迟的,此时做仿真就会出现setup vialotion那么这时人为加入延时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你们想把偶搞蒙啊!呼呼!

网友:
真正的硬件和加上SDF的后仿真的波形都是有延迟的,时钟上升沿与信号的跳变通常会分开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就是setup time和hold time;如果在rtl设计中不加延迟,时钟边沿与信号的跳变没有时间差,波形看起来与真实的硬件行为不一样,为了在rtl设计中描述真实的硬件行为,才需要手动添加延迟。而这样添加延迟是不可综合的。

网友:
楼上说的不错~~

网友:
我也有点困惑,看看,学习学习

网友:
RTL可综合设计,一般是不需要在其中加入延时的,及时加入,通常综合工具也会忽略。
但延时在构造仿真用例时很有用。毕竟,实际电路是存在延时的。
BTW:因为verilog simulator工具对某些特殊RTL设计风格支持不好,仿真出错,所以在极特殊情况下,需要在RTL设计里加入一些延时来绕过simulator的问题。

网友:
要多理解下
时延只有综合仿真里考虑

网友:
先下些资料看看

网友:
用于仿真,不可综合。

在Xilinx的一些IP(如GTP)中,会自动地产生100ps左右的延迟供user进行行为级仿真。

网友:
写#1这样的delay是不可综合的,
调用delay cell是可以综合的。

网友:
"调用delay cell是可以综合的。" 相当于gate level的调用了,也算可以综合吧。

网友:
恩,应该是只用于仿真的

网友:
Delay in verilog is for simualtion.

Usually, it is used in 2 ways:
1. Testbench:
    Use delay to how data is sent to design.
2. Gate behavior:
    Due to difference between simulator engine,how signal's value is calculated
    is different, especially your syntax is combined  Flip-Flop and relative cone
    logic. So, usually , we will ad delay like this :
    always @(*) begin
        A <= #1 B+C;
    end
    The purpose of this "#1" is: we want to make A and "B+C" 's value
    calculation time different to avoid simulator 's difference.
    ( simulator: for ex, verilog-xl, ncverilog, modelsim)
    (  Actually, some behavior in verilog-xl simulator is wrong.)

网友:
回复 网友A:

Another point is:

For same simulator engine, RTL and gate level 's simulation result  may be not the same, because you dunno how other people make standard cell library 's behavior, and "not safe" behavior may cause your gate level simualtion fail( even your rtl level simulation is correct)

网友(2010-03-22):
仿真用,不能综合

网友:
一般不可综合

网友(2010-07-22):
在RTL级建模中,由于没有物理电路与延时语句相对应,所以时延语句是不可综合的。但是在行为级,可以使用延时对语句更好地模拟真实电路的行为。

网友:
支持一下啊啊

网友:
一般正规的公司的编码规范里会要求增加这个延时,  其实这个目的主要是为了同步设计的仿真,表达一下真实电路这里是有一个电路延时的。  这样产生波形的时候,信号会延迟时钟沿一点,对入门的人来说,就更为明确每个时钟周期里信号的赋值是什么。

网友:
越看越蒙,到底是可以综合不?

网友:
直接写#的延迟当然是不可综合的
要可以综合,需要专门的模块
其内容就是一个计数器……

网友(2010-11-20):
不太清楚啊

网友(2012-04-28):
延时是用来在仿真过程中模拟实际电路的路径时延,和实现要区分开来。实际延时取决于工艺库,不是你想延时多少就行的。

网友:
确实是用计数器实现硬件时延。

网友(2014-01-06):
2楼说的有道理。
大部分延时语句不能出现在可综合代码中,少部分延时语可以出现在可综合代码中。但综合时延时会被忽略。
像下面的延迟语句就可以出现在可综合代码中:
assign #XX Q=0;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
        Q1 <= #XX Q0;
        ...
end

有兴趣的可以看一下:Xilinx的手册Synthesis and Simulation Design Guide中,Delays in Synthesis Code一节。
PS:手册google一下就可以找到。

网友:
路过学习,貌似理解了……

网友:
到底能不能综合

网友(2015-01-02):
回复 网友B:

求具体点,急需这方面的知识《可综合的

网友:
结论就是设计中不要用

网友:
只用于仿真,无法综合。

网友(2015-03-07):
时序在综合是忽略,仿真时才考虑

网友(2016-09-06):
肯定是不能综合的,但有什么优点,我也说不出来,比如加了延时就是发现一个bug,不加就发现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