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差分增益的问题

楼主(2007-12-14):
请问个位大虾: 运放的第一级差分增益是不是做的越大越好? 如果不是的话, 一般运放在那些指标下要求差分增益做的很大?那些指标下要求差分增益不能做大?

网友:
这个和功耗、相位裕度都有关系吧,单位增益带宽的要求,综合考虑啊

楼主:
二楼说的与功耗有关,我不是很明白.差分输入的偏置电流很小.尾电流典型值为(5U)左右. 运放的增益也主要有第一级和第二级决定.如果第一级增益大了,第二级增益可以减小.
关于相位裕度和单位增益带宽的问题,一级极点有弥勒电容产生,二级极点如果是差分输入决定的话,单位增益带宽是变小了.
但我还是发现很多电路的差分增益做的很大,
希望指点

网友:
楼主觉得尾电流5uA很小,但这个只是一个模块啊,对于一个要求低功耗的芯片5uA可能很大啊,同意二楼的看法,模拟电路的八边形法则也说明了这点,你可以在设计中体会

网友:
同意二楼的说法.

楼主:
为什么第一级的差分增益与功耗有关.偶有点不明白哎.
其实偶是这个意思.如果运放的增益,功耗,驱动功率.....指标都给定了. 一般运放的增益由第一级和第二级构成.如果第一级差分增益大了,第二级增益就可以减小.
当然拉,差分增益大的话, 差分的功耗会变大.但是.如果差分增益小的话,第二级增益就大了,理所当然第二级的功耗就变大了,所以,我个人觉得,整个系统的功耗应该是差不多啊.
       偶还是希望大家能够讲清楚点.比如.(在指标都确定的情况下),.为什么差分增益与系统功耗有关? 为什么差分增益和相位预度有啊?.....................................

网友:
二楼说的不对

网友:
可能会影响整体运放的速度

网友:
这由你对改运放的运用有关,比如用于开关采样保持电路,运放的增益由采样电路的精度和速度决定。

网友:
增益速度间的tradeoff
看应用场合,一般两级运放的话第一级增益是要高于第二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