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converter的频率特性如何仿真?

楼主(2007-12-14):
请问有没有人做过DC/DC converter的频率特性仿真?如何建模?
就自己来说,看了一些文章,感觉基本由两种,一种用simulink建模,然后用FFT做频谱分析;另一种用Verilog_AMS,采用平均状态法用verilog编写非线性部分,然后做ADMS做top simulation.
不知道哪种方法更为准确有效啊?

还有大家都是怎么做的啊?别告诉我不建模,哈哈。

网友:
there are much behavior model in the Cadence's Virtuoso to check the functionality

网友:
用simulink 或者直接写matlab

状态空间看不懂 汗

网友:
楼主这问的应该是关于SWITCHING REGULATOR吧. 这的频率特性是指系统稳定性还是输出频谱?

用SIMULINK建模可以分析输出频谱.

但系统稳定性的建模分析很不容易(个人意见), 因为很多时候这不是一个线性系统. 用VERILOG-A/AMS只能验证它的功能.

网友:
如果是system的话,SIMPLUS做比较方便

网友:
system level simulation using the matlab(simulink),
circuit level simulation using the spice.

网友:
个人认为用matlab/simulink跑传输函数不是最后的方法,因为这样子,功率管的倒通电阻,电感的ESR,都不是很容易加进去。。。。。太理想化了。

我用过PSpice语句去写DCDC里面的non-linear的部分(MOS,DIODE)以及电流控制器,然后用PSpice去跑频率响应就OK,然后慢慢根据结果调整补偿网络,和核心EA的gm,Rout等等,来指导电路设计。

当然PowerSim, Simplis之类的软件,那处理起来肯定更方便了,问题是我们公司穷,买不起,5555555

:)

网友(2008-04-02):
观望中压!!

观望中压!!

网友:
强烈同意10楼的方法,我也是这么做的。另外如果可以在Simulink中用行为级建模同时考虑导通电阻和Diode压降,可以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毕竟Spice的仿真速

网友:
强烈同意10楼的方法,我也是这么做的。另外如果可以在Simulink中用行为级建模同时考虑导通电阻和Diode压降,可以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毕竟Spice的仿真速度太慢了。我用Simulink建模的时候还考虑了PowerMos的Nonoverlap,电感和电容的ESR,

楼主:
各位说的很好,看来matlab还是频率分析的好工具。

网友:
有点糊涂了

网友(2008-07-14):
也在做这方面的工作,感觉很难!

网友:
Hspice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