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芯片的ISP全攻略

楼主(2007-12-15):
AVR芯片的ISP全攻略

楼主:
AVR 芯片的ISP 全攻略
并行编程,最早的编程方法,功能最强大,但需要连接较多的引脚,通常需要
12V~24V 的高压,以示区别,下面称为 高压并行编程。
ISP(In System Programmability) 在系统编程,简称为 串行下载
IAP(In Application Programing) 在应用编程,BootLoader 也是类似的意思
1 ISP 虽然利用了SPI 接口(例外:M64/M128 为UASRT0 接口,Tiny13 等没有SPI
接口)的引脚,但只在复位时起作用,而且下载完成后合格的下载器会自动断开
端口的连接,对正常工作时没有影响的( 在产品应用中,下载器一定是不会一
直粘在上面的)。
2 虽然高压并行下载能修复任何熔丝位,但对于贴片封装来说是很不现实的,所
以ISP 接口是最常用的下载方式了
3 虽然IAP 是一种新的升级方法,但IAP 程序本身也是要先用高压并行下载或
ISP 来烧进芯片里面才行
4 Tiny13 等少管脚AVR 芯片因为管脚实在太少了,有ISP,但没有[高压并行编程]
而特制了[高压串行编程]

网友(2008-04-05):
顶一下,参考一下吧,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2009-03-11):
顶一下吧

情况属实!

网友:
好资料 学习学习好资料啊

好资料 学习学习好资料啊好资料 学习学习好资料啊

网友(2010-01-29):
感谢提供资料

网友(2011-01-25):
高压编程,这个需要软件配合啊。

网友(2015-02-16):
非常感谢 楼主的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