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 DMA映射寄存器的数量为什么不能超过8?

楼主(2007-12-16):
自己做的DM642 PCI板卡。驱动按照Walter oney中所写。

DMA初始化的时候为什么返回映射寄存器的数量不超过8?

DEVICE_DESCRIPTION dd;
RtlZeroMemory(&dd, sizeof(dd));
dd.Version = DEVICE_DESCRIPTION_VERSION;
dd.Master = TRUE;
dd.Dma32BitAddresses = TRUE;
dd.InterfaceType = PCIBus;
dd.MaximumLength = 0xF000;
pdx->AdapterObject = IoGetDmaAdapter(pdx->do, &dd,  &pdx->nMapRegisters);

nMapRegisters应该等于 (缓冲区字节长度/4096 + 1) 吧? 可是无论dd.MaximumLength修改为多大,返回的pdx->nMapRegisters最大始终等于8,换了好几台机器都是这样,操作系统是WINXP SP2

需要哪里做什么设置吗? 还是要换别的操作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