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gate finger是用来干什么的

楼主(2007-12-17):
为什么transistor设计gate finger呢?而不是传统的1个gate
是不是增加power?
比如说6个,那是不是等效6个transistor 并联呢??
哪位可以给点相关资料阿

网友:
efficient use of area and device matching.

网友A:
如果电路仿真的话,可以等效,但是画完版图的话,就要考虑这样和单纯并联寄生的不同了,一般来说这样的寄生小一些,因为他的源漏共用

网友:
use the multi finger device, you can share the S/D in adjacent device

网友:
MOS管做成插指(finger)结构的原因:
1. 版图布局的考虑,模拟电路设计中管子宽长比有可能很大,这样需要做成finger结构。
2. 可以减小栅寄生电阻,同样也是基于管子宽长比较大的情况下。
3.减小了栅电阻的噪声,主要是在高频下考虑。

网友(2009-09-20):
引用 网友A:
如果电路仿真的话,可以等效,但是画完版图的话,就要考虑这样和单纯并联寄生的不同了,一般来说这样的寄生小一些,因为他的源漏共用

前仿真的时候其实还是有略微差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