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原理经典教材

楼主(2007-12-17):
都有那些?
请牛人们推荐

楼主:
没人理俺.......

网友:
首先申明我不是牛人。。

通信原理的经典教材比较多,各个学校有各个学校的牛人。

就一般来说,比较有名的是

1、樊昌信( 好像是西电的)

2、曹志刚(清华的)

3、Simon Haykin(他写了本通信系统,比较有名)

4.。。其他还有很多了,可以去google搜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