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iller补偿直观理解方法的疑问

楼主(2007-12-17):
一直想对二级运放MILLER补偿有个直观的理解,觉得这样可以直观理解三级运放的嵌套MILLER补偿以及其他的MILLER等效问题,但这个问题总有些困扰。

书上的解释无非就是等效为一个主极点和一个输出极点,主极点没问题,但在谈非主极点时,将Cc短路,这样极点近似为gm/CL

我的问题是:既然已经等效为短路,那么在这个相对高的频率gm/CL附近扫频,电路此时只有一个极点gm/CL(因为Cc近似短路),那么何以导致40db/dec的下降呢?主极点的影响怎么

体现?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这种解释的漏洞?

期待大家的高见!

网友:
主极点下降20DB/dec,非主极点(如果是第二极点的话),当然下降40DB/dec

网友:
说清楚点,两个极点的话,就是以这个斜率下降

楼主:
我没有怀疑这点的下降速率,通过小信号推导,肯定是得到两个极点1/(ACc*ro1)和1/(Gm*CL),在非主极点附近是40db/dec.

通常在没有密勒器件的二阶电路中,在任何频率处都会存在两个极点,那么对于第二极点以后的下降速率。主极点贡献20db/dec,第二极点贡献20db/dec.

但是用RAZAVI这种直观的近似方法,认为高频时Cc短路,那很显然在较高频率处将电路仅仅等效成了一个只含有1/(Gm*CL)的单极点电路!

所以我觉得这种近似有点不太合理,你只会知道这里有1/(Gm*CL)这么一个极点,而你不能判定它是第二个极点还是第几个,因为此时你看不见其他的极点了

网友A:
高频时,输出mos被等效成一个diode连接的mos管,故此处产生一个pole,但是并不影响dominant pole的存在,这时两个pole都对frequency response产生影响,而不是你所说的,整个电路被等效成一个diode连接的m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频时,输出mos被等效成一个diode连接的mos管,故此处产生一个pole,但是并不影响dominant pole的存在,这时两个pole都对frequency response产生影响,而不是你所说的,整个电路被等效成一个diode连接的mos。

那dominant pole是如何形成的呢?也是这个弥勒电容等效而成的吧,那同一个电容此时有了两种角色:1。短路 2。折算成A*Cc形成dominant pole。这是不是有点矛盾?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dominant pole是如何形成的呢?也是这个弥勒电容等效而成的吧,那同一个电容此时有了两种角色:1。短路 2。折算成A*Cc形成dominant pole。这是不是有点矛盾?

不矛盾,miller效应就是将一个跨接在放大级两端的电容等效成两个……

网友B:
我好象有点明白了,两级运放的AC应该分做相对低频和高频两段曲线来分析,这两段曲线应该对应不同的电路简化模型,
低频的用miller效应来分析,而这种计算方法只对主极点(低频)最有效
而高频段应该将miller电容视为短路,所以有了二极管连接的mos管, 在这段曲线里低频的两个极点
已经合二为一了,而这种计算方法只对次极点(高频)有效这种想法对吗?请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好象有点明白了,两级运放的AC应该分做相对低频和高频两段曲线来分析,这两段曲线应该对应不同的电路简化模型,
低频的用miller效应来分析,而这种计算方法只对主极点(低频)最有效
而高频段应该将miller电容视 ...

我与你的看法非常相似!
换种角度看,如果把运放两级分开来看,首先只观察第一级:在较低频段,第二级增益为A2(0),则等效到第一级输出的miller等效值近似为Cc*A2(0),产生极点1/(ro1*Cc*A2(0)),
但如果频率增高使得第二级增益下降,但因为miller等效定理在任何时候都是成立的,只不过此时随着频率的增高等效系数A2(S)是下降的,第一级的输出极点位置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则主极点位置实际上是频率的函数1/(ro1*Cc*A2(S)),这是一个迭代关系,孤立来看第一级,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单极点系统。高频处第二级miller电容短路,实际上此时第二级增益已很小,等效到第一级的大电容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 ,第一级输出极点1/(ro1*CL1),第二级极点为gm/CL2。
此时若有高频信号输入,仍然经历两次衰减,达到40db/dec。不知道这种想法是否合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直想对二级运放MILLER补偿有个直观的理解,觉得这样可以直观理解三级运放的嵌套MILLER补偿以及其他的MILLER等效问题,但这个问题总有些困扰。

书上的解释无非就是等效为一个主极点和一个输出极点,主极点没问题 ...

感觉这个问题挺无聊的..

  近似为短路在频域已经是一种静态了, 怎么可能作为前提来考虑动态的问题呢?

   高频和低频当然要分开处理,以你的想法如果主极点和次极点离的很近,这种假设根本就不会成立,

    你的想法有些走向极端了,过于专牛角尖

网友:
刚才想了一会,现在的想法如下
1. 用 miller方法计算到了一个准确的低频极点和一个不准确的高频极点
2. 高频用短路的方法算到的其实是两个极点,因为无论miller电容的阻抗小到何种程度,只要存在的话,它两边是两个不同的极点
(值近似相同):而它们是:一个不准确的低频极点和一个准确的高频极点。
所以无论对于低频和高频,都有两个极点在影响,低频段主要受到p1的影响,为-20db,高频段同时受到p1和p2的影响,为-40db
这样应该ok了吧!请指点

网友:
需要用传函推啊

网友(2008-08-09):
你的那个20DB下降的斜率是有一个参考值的   你的第二个极点相对于主极点确定的斜率是降了20DB 然后主极点自己也有20DB的改变

两个不同的阶段每次20DB    你不能不考虑主极点的影响  你可以说第二个极点相对于主极点降低了20DB 但是总的一共是40DB

网友:
可有点抠!

网友:
学习了,看来我的问题还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