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Cadence仿真器中集成的Monte Carlo分析吗?

楼主(2007-12-17):
如题!有用过的高手指点一下,急啊! 谢过先!

网友:
先说问题啊,我这里有个简单的说明呢

网友:
经常用,你有什么问题?

经常用,你有什么问题?

楼主:
现在要仿一个运放或比较器,看他的失调电压分布,从来没用过这个,能给说明一下吗?
手里只有工艺Coner,没有Monte Carlo模型

楼主:
一楼能把说明发给我吗?xjli_014@126.com,谢谢了

网友:
没有Monte Carlo模型那就有点麻烦,需要自己通过工艺ps文件上的mismatch参数来编写monte carlo模型。

网友:
有的工艺提供专门作mc分析的器件symbol,一般用_mis表示,只需要把电路里所有器件都用这个symbol替代就可以了,如果没有的话就比较麻烦,需要靠经验来给出Vt的变化等

网友:
5楼的,你有没有分析要用的库文件?一般都有,应该没问题

网友:
谁能说得完整一点,我也想知道

网友:
spectre要有monte carlo的模型吧,还是用hspice对主要的变量估算一下比较好

网友:
仿offset的时候,mc设置中输入差分管的相关系数怎么设定?

网友:
monteCarlo需要模型库中有相应的mismatch模型,将管子用modelname:MC代替。
不知楼主用什么工艺仿真?

网友:
It's very good!
This simulation to prevent vriation of process.

网友(2010-12-03):
not only mismatch, it can also calculate the process variation

网友:
spe&hsp 度是可以跑MC

网友:
回复 楼主:

    dsjkhjkfhsakjldfhkljasdh

网友(2011-02-18):
you need the statics model

网友(2018-07-08):
need fab mc mode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