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初学dsp编程,求助!!

楼主(2007-12-17):
初学dsp编程,请给个建议,步骤是什么,一点也不会!!!!
6416

楼主:
可怜呀   没人理

网友(2008-02-22):
现在怎么样了

网友:
所谓DSP编程当然和PC上的VB、VC编程不一样,但首先得有良好的C语言素养,其次DSP编程其实就是一种特殊的单片机编程,和单片机相同的是,编程都要了解透彻其CPU及硬件结构,所不同的是DSP提供了一些适合算法的内部硬件机制(如专用乘法器等)和特殊的指令(如乘累加、维特比编码等)

PC编程,如早期的DOS编程,如今的Window编程,你把程序写好就行了,至于这个程序是怎么开始运行的,你就不用关心了,有操作系统那,但DSP编程不一样,你得了解这个片子从上电复位,它是如何最后接收我们的程序控制的,这里又没有操作系统的帮助(当然,现在有些利用操作系统编程的DSP除外),这个得理解好,就是DSP如何从上电到进入main()程序中去的?这里需要了解中断向量表,内部引导Loader,C语言Lib中的_c_int00等。

网友:
我也不会,我进来看看而已

网友(2010-01-25):
回复 网友A:
我也想学习,

网友:
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