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兄弟对overscan 和 underscan 功能处理了解的吗?

楼主(2007-12-17):
最近要用到 MT1392 (HDMI Tx 功能)实现 overscan,根据 EIA-CEA-861B 标准 在IC 对应的寄存器中设置了
AVI InfoFrame 中 对应的scan information (S1 、S0) 为  overscan.

仅这样做,没有实现 overscan 功能。
各位兄弟,有知道的能提供给我,除了这样操作以外,还要如何去处理。

小弟,不胜感激!!

楼主:
有兄弟知道的话,转告我一声,
我的E-mail: cyor@163.com

楼主:
没有兄弟做过这个功能吗??

网友:
overscan

"Overscan"簡單來說,圖片中是經過裁減的,您會問到, 其它的說法則是在可視的範圍內仍然有些邊緣的部分殘留著,而我們是看不到的。傳統的電視有超過20%的畫面遭到遺失。而這些消失的影像,就是我們一般所稱的Overscan. 技術上的說法,消失影像的的訊息,並不是實際上消失了,而是它的影像超過一般電視的可視範圍

网友:
Underscan

(Underscanning即是Overscanning的相反,就是畫面會比較相似於原本的影像,而且會比原本的畫面要來的小)當您在看影像時,它會相對的縮小;而且電視上的設定是若是超過的部分,將會以黑色背景顯示。Overscan的運用是可以將影像全螢幕,相反的,underscanning將會有不一樣的表現。

楼主:
这位仁兄的说法,我也有查过资料,这都是一些概念性的东西。
我现在想知道的是,
我在 EDID里面已经对 SCAN INFO 该寄存器设置成:overscan

不过,从实际显示效果来看,还是处于underscan。

不知道,是否还要 做其他的什么设置,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