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怎样减少macrocell的数量?

楼主(2007-12-18):
我在quartus下直接用原理图输入电路图,编译后宏单元数量太多,我想减少宏单元的数量,请问该如何解决?谢谢!不甚感激!

网友:
原理图有问题吧? 用 Verilog / VHDL输入 试试看.

网友:
呵呵,这就难搞了吧。。

大家一般都是用语言描述的。。然后在QUARTUS的综合里会吧描述的语言内容转换成实际电路。。。
楼主强悍啊,直接用硬件来描述。。。汗啊。。。那怎么改啊。。。不如换个思考方法,吧你要实现的功能用软件语言来描述,看看QUARTUS综合效果的宏单元会不会减少哦~~~
哎。。。我也想用硬件来描述。。。。可惜。。。。俺的数字电路设计能力不忍目睹啊。。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三位!我试着改一下吧  我原以为直接用原理图输入能减少宏单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