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输速度与传输距离的关系

楼主(2007-12-18):
有那位大哥知道为什么传输速度与传输距离有关系呢,除了信号的衰减以外.具体是怎么算的呢

网友:
我想时延也与关系的吧,距离长了时延就会长,那么传输速度肯定降低

网友(2008-01-26):
Yes, transmission length mainly depends on channel loss
channel loss is different with frequency.
to calculate,
1. you should know Tx output signal level, say T(dB)
2. you should know your channel frequency responce, say C_certain_length[vs. freq] (dB)
3. you should know RX input signal min spec, say R(dB)

then it'll be clear, for certain length channel, where is your max operating frequency.
i.e. T+C=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