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自带的hspiceS仿真

楼主(2007-12-18):
哪位用cadence自带的模拟器hspiceS搞过仿真,我在用的时候老是提示模型库文件找不到,郁闷,用spectre就不会有问题,哪位高手指点下,谢谢!

网友:
在Include Files那项,加上模型的位置就行啦

网友:
cadence自带的hspiceS,我怎么没见过

楼主:
是cadence内部自带的hspiceS软件,摸索了这么久好像没法直接用,可以提取.sp文件,我的电路后仿用spectre和在windows下的仿真结果差别很大,在hspice下一大堆管子不饱和,而在spectre下,结果跟前仿比差别很小,结果还不错,哪位遇到过类似的情况?郁闷很久了,楼上兄弟, lhg198313@163.com我的邮箱,

网友A(2008-03-19):
Cadence不带hspice,它的hspiceS只是一个接口,需要有Synopsys的hspice才能用。
只要在Include File中包含模型文件就可以了。包含了也会报找不到nmos.m之类的警告,不用理它。

网友:
可以用一下HAPICED,好像和普通的HSPICE 仿真差不多

网友(2008-05-04):
是cadence内部自带的hspiceS软件吧

网友(2008-07-03):
cadence内部自带的是pspice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Cadence不带hspice,它的hspiceS只是一个接口,需要有Synopsys的hspice才能用。
只要在Include File中包含模型文件就可以了。包含了也会报找不到nmos.m之类的警告,不用理它。

thanks for your advice

网友(2008-10-30):
在Include Files那项,加上模型的位置就行

网友(2009-11-05):
还是搞不定啊!
显示sh: line 1: hspice: command not found

网友(2010-05-02):
不是自带的吧,要导出cdl网表后,再用hspice模拟的

网友(2012-09-13):
要先把HSPICE工具集成进去才可以

网友:
其实CADENCE建议的是用SPECTRES来替代HSPICE的,不过MODEL需要重新建立,也可以直接用SPECTRE的模型转换,不妨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