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inux内核中在那个文件中能修改cpu频率?谢谢!

楼主(2007-12-18):
请教:linux内核中在那个文件中能修改cpu频率?谢谢!

网友:
频率应该是在bootloader里面设置的吧。因为一般设置锁相环都会需要reset core才能完成,如果在Linux kernel中作设置,将导致系统重启而进入bootloader,这个从逻辑上来说也不合适。应该是bootloader启动的时候做配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