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3.3V device來作5-6V的charge pump circuit嗎?

楼主(2007-12-18):
有人用過VIS 0.35um 3.3V mixed mode process

來作5-6V的charge pump circuit嗎?

會不會有oxide Reliability的問題啊?

网友:
可以试试把mosfet stack起来,或者用floating nwell.只是见过用1.8V的mosfet做3.3V的电路...

网友:
two voltage limit: gate breakdown and S/D breakdown. In geneal, that voltage is over 7V in 0.35um CMOS process.

楼主:
基本上問foundry端的工程師

他們給的答案都是很保守的

就是超過3.6V就不保證reliability的問題啦

所以也只能問問看有沒有人作過 會不會陣亡

网友:
i saw someone did it, but need special design technique

网友:
oxide Reliability  ?? how to stack

楼主:
對啊對啊

MOS怎麼疊可以增加oxide耐壓能力

有人發表過paper嗎?

网友:
网上有类似的论文的。

对于reliabilty 方面的问题,我个人认为可以通过floating well的技术实现,这种工艺不知是不是很难?

网友:
权当是抛砖引玉吧,我给一个用1.8V mosfet 做3.3v的基本电路. 出了这个以外,你还需要一个level shifter,把你的0v-1.8v的输入变成1.5v-3.3v,作为pmos的输入.这样的level shifter应该蛮多的.

不管怎么样,mosfet的四个脚,两两之间都不要超过工艺的标称电压.

同意楼上的,reliability is always #1...

网友:
对了,我觉得这个电路挺慢的,你可以考虑一下把它给优化一下.

网友:
我见过
在TSMC013G工艺上用charge pump将3.3V升到5V

网友A:
只要VDS電壓沒超過
應該都是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VDS電壓沒超過
應該都是OK

我觉得: Vgb, Vsb and etc ... 都不能超过的.呵呵.

网友:
加上(或是減少) 一曾MASK層這樣就可以增加OUT RES,
但不知道能不能抗高壓, 可能要問一下製程廠了

网友:
floating well 的工艺是解决方法。
上面的判断方法也对,可是后面的负载电路能受得了吗??

楼主(2008-07-14):
就我自己知道,如果只是要在平常的條件下,操作到5V,應該是沒問題的,所以我的重點一直是放在Reliability的問題上,也就是說當我們IC做出來之後,會再高溫高壓下操作一段長的時間,這我就不知道這種3.3V的元件是不是沒問題了!謝謝!

网友:
有真的流片后试过的么?特别是经受过高温高湿的你?

网友(2013-06-22):
回复 网友B:

两个mos电容stack起来。注意initial中间点的电位。

网友(2014-03-05):
看你讲的管子的耐压是不是在well 跟sub 之间,要使这种管子,就没办法做了。否则肯定可以设计的

1可以考虑用  pmos, 只要well - sub电压可以大于3.3V就可行
2可以用三阱工艺,这样最终问题还是在阱和衬底之间

网友(2020-03-21):
非常感谢。 我们期待着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