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ii 时序仿真问题,高手指教!!!!!

楼主(2007-12-18):
刚刚学习fpga   用quartus ii 软件,我随便画了个与门,进行时序仿真,可是出现下面的错误:
Error: Can't continue timing simulation because delay annotation information for design is missing
高手指教,在哪里设置延时啊!!????
还有就是在进行时序仿真时,time bar 怎么设置  就可以随便移动,而不是移动固定值?
高手指教
不胜感激!!!!!

楼主:
高手指教
谢谢啊

自己先顶一个!!!!1

网友:
那啥。。我瞎说两句

我很少用QUARTUS仿真(因为自己搞不懂那个仿真效果)。。一般都是用简单的逻辑,看看仿真结果,自娱自乐一下。。
我在仿真的时候没有设置延时信息(自己不会写延时。。。。),但是仿真的时候也能跑啊。。不会提示延时的问题。。你是不是对输入,输出做了时序约束了 ,吧约束去掉再看看效果吧。。。。汗啊。。。。凑了几个字,好费劲

网友:
先得做完综合和Fitter. 或者生成功能仿真网表做功能仿真.

网友:
glsj

我想,你是在没有综合的情况下就做时序仿真,所以仿真其找不到电路的延时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