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和candence都可以做RFIC吗?

楼主(2007-12-18):
ADS和candence都可以做RFIC吗?有没有人都用过,我是专指CMOS工艺的

网友:
ADS可以做RFIC,不太清楚Candence

网友:
Using ADS, you must have ADS simulation model from foundry. But it is seemed that the simulation results from ADS is always better than those from Cadence Spectre. In addition, the Cadence is more likely IC industrial standard than ADS.

网友:
Cadence 的SpectreRF也可以做RFIC design

网友:
Agilent's ADS and Cadence's Virtuoso can do the RFIC design. In general, you should get the foundry's PDK to have a quick start.

网友:
都可以,ADS是基于频域分析的,速度快,cadence是基于时域仿真的,速度慢,但精度高,如spectreRF hspiceRF eldoRF

网友:
都可以的

网友:
那到底那个更精确些啊?

网友:
这都是软件,关键是看你有没有RFIC的model

网友:
新版spectre一样有HB分析,你的说法不准确

网友:
那个新版本的spectre RF有hb仿真呢?

网友(2009-10-13):
都可以。我2个都在用。就RF领域来说,ads仿真器最强大,无人能及,但ads的layout功能实在太差,除了mmic外根本画不了其他,ads的pdk也不多,不过ads2008以后可以直接使用HSPICE模型。cadence是“全能”,一条龙搞定,但仿真比不上ads,layout又比不上Laker

网友:
一般设计RF IC, foundry会提供一下几种model library 如spice,eldo,ads,spectre分别用于hspice,mentor,ads,cadence等不同公司的仿真器。ads和cadence均能用于RF IC design。由于是同一foundry提供的model,仿真精度差不多,但唯一需要说明的就是:目前foundry只接受cadence里layout生成的gds 文件用于tape out,因此,如果先是用ads设计的电路,就需要在cadence里重新画schematic,然后再来设计layout。当然,如果有ads和cadence 的接口软件如以前的momentum,或者现在的golden gate,那就省去了不少麻烦。

网友:
都可以啊

网友:
有些可以交叉做,ADS有很多标准库,Cadence在电路级,交叉仿真电路/系统性能。

网友(2010-10-09):
现在ADS有spectre版本了,goldengate

网友(2011-05-19):
感恩感恩

网友(2011-06-19):
23楼正解,一般RFIC可以采用ADS做系统建模和分析,采用Spectre进行电路仿真和用virtuoso进行layout,然后再用ADS进行电路的系统级验证,这样整个流程就完整了。

网友(2014-11-29):
回复 楼主:

    当然可以。eRF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