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z分析求助

楼主(2007-12-19):
请大家帮看看这个hspice里面进行.pz分析的结果
1) 最上面都有两行为全零,是什么意思呢?
2)同样的实部不同的虚部的零极点反映了什么情况.

楼主:
再问。

再问。

网友:
0的那些点不用看
零点和极点一样的也可以抵消掉
就看剩下的不一样的,实部一样虚部不一样就是共轭的极点(零点)
所以 一般只需要看实部就可以了

网友:
嗯...同意上面大大之看法...
我也是這樣做的.....
重點是觀察...Pole and zero 之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