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4分频?

楼主(2007-12-19):
多谢大家指教

楼主:
难道大家觉得太简单,不肯指教?
好像是用计数器实现的 具体怎么实现的 ?
谁能指教?

网友A:
偶来扔个砖头先

举例来说:16M的晶振,让它的输入信号输入4个脉冲的时候翻转一次,这个翻转的输出就是四分频拉。。
用CPLD的VHDL语言来做的话: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entity fp is
    port(
             clk                :in std_logic;--这个是输入的时钟信号嘛
             clk_out         ut std_logic);--这个输出的是四分频的信号嘛
end;

architecture one of fp is
signal:cnt:integer range 0 to 4;
begin
process(clk)
        if rising_edge(clk) then
            cnt <= cnt+1;
                  if cnt=4 then
                     cnt <= 0;
                     cnt_out <= not cnt_out;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end;
好像是这样的吧。。呵呵

楼主:
非常感谢 就是这样的

引用 网友A:
举例来说:16M的晶振,让它的输入信号输入4个脉冲的时候翻转一次,这个翻转的输出就是四分频拉。。
用CPLD的VHDL语言来做的话: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entity fp is
    port(
       ...

网友:
两次二分频

网友:
随便写了下,没有调试过,你看个方法就好
module 4fp(CLK,OCLK);

input CLK;
output OCLK;

reg count=1;
reg rOCLK=1'd0;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count=count+1;
    if(count==4)
      begin
        count=1;
        rOCLK=~rOCLK;
      end
   end

assign OCLK=rOCLK;

endmodule

网友:
我觉得可以用两个D触发器来做

网友:
两个D触发器就是计数器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