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电容仿真模型的问题

楼主(2007-12-19):
出现的问题是:
(1)mos电容用做充放电用时直接用mos管进行仿真就不能达到想要的功能
(2)用电容模型仿真就可以实现想要的功能
(3)折算的方法是:c=w×l×m×2.1e-15,其中m为mos管并联的个数,2.1e-15表示单位的面积值
想问的是:
(1)在用hspice做仿真时,如果设计中有mos电容,是直接用mos管仿真还是人为把mos管折算成电容值用电容模型进行仿真了?
(2)如果不折算,用mos管直接仿真时能不能够实现电容的功能了,要注意什么?

网友:
应该直接用mos管仿真。把grain和source连接在一起作为bottom,gate作为upper!!
要用电容模型代替的时候需要把寄生电容加进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出现的问题是:
(1)mos电容用做充放电用时直接用mos管进行仿真就不能达到想要的功能
(2)用电容模型仿真就可以实现想要的功能
(3)折算的方法是:c=w×l×m×2.1e-15,其中m为mos管并联的个数,2.1e-15表示单 ...

一般来说,应该是一样的。

如果仿真有差别,你应该看看工作点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