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Quartus里面生成ROM的初始化文件?

楼主(2007-12-19):
刚开始做数字,请教一下大家!在Quartus或者别的软件里面如何生成ROM中需要的hex文件了?

网友:
用脚本做编译器

写firmware是吧
首先了解ROM文件的语法形式,quartus里面这个文件叫.mif.
然后用脚本来写吧,比如用perl写支持你ROM文件指令的编译器,汇编器。
可能有工具会帮你生成,但是如果是自己定义指令集,那么这个过程应该自己来搞啦呵呵。

网友:
新建一个HEX或MIF文件,然后自己添. File->new 就可以看到吧

网友(2010-09-02):
最近也碰到个这样的问题,那我新建的.MIF文件的数据是一上电就在ROM 的各个地址里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