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ulink

楼主(2007-12-19):
block_diagram does not have a parameter named 'NumTestPointedSignals'.
> In D:\matlab6\toolbox\matlab\general\private\openmdl.m at line 13
  In D:\matlab6\toolbox\matlab\general\open.m at line 125
  In D:\matlab6\toolbox\matlab\uitools\uiopen.m at line 142

这是怎么回事?请教达人

网友:
simulink模块中含有中文字符,先在命令框中输入下面指令,再打开mdl文件
set_param(0, 'CharacterEncoding', 'windows-1252')

网友(2008-02-12):
含有中文字符,先在命令框中输入下面指令,再打开mdl文件

网友(2008-05-09):
聽起來 挺副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