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写的电梯控制模块Verilog代码,还有些问题,欢迎大家一起交流

楼主(2007-12-20):
自己写的电梯控制模块Verilog代码,还有些问题,大家一起交流

楼主:
抱歉,我把源码还是贴在下面比较好,谢谢!

//----------------------------------
//module name: elevator.v
//editor:      yin shaofei
//function:    controls the engine of elevator to rise or fall, controls the elevator_door to open or close,
//             flr_slct or direct_ctrl button is been used by customers, flr_demo and direct_demo is to show
//             which floor the elevator is or which direction the elevator is
//modification history:
//             07 12 19 created
//-----------------------------------------
module elevator(clk_i, rst_i, flr_slct_i, dir_slct_i,flr_demo_o, dir_demo_o, eng_ctrl_o, door_state_o, state);
input        clk_i;
input        rst_i;                           //rst is used when repairation is necessary, elevator should
                                              //return first_floor and the door opened once, and closed to sleep
                                              //state;
input [2:0]  flr_slct_i;                      //[0]==slct_first_floor, [1]==slct_second_floor, [2]==slct_third_floor;
input        dir_slct_i;                      //0==dir_fall, 1==dir_rise;
//demo_board_print
output [2:0] flr_demo_o;                      //001==demo_first_floor, 010==demo_second_floor, 100==demo_third_floor;
output [1:0] dir_demo_o;                      //00==demo_sleep, 01==demo_rise, 10==demo_fall, 11==demo_reset;
reg    [2:0] flr_demo_o;
reg    [1:0] dir_demo_o;                      //reg is used when the FSM are available
//elevator engine control output;
output [1:0] eng_ctrl_o;                      //00==eng_sleep; 01==eng_rise; 10==eng_fall; //reg is not available;
output       door_state_o;                    //0==closed; 1==opened;
reg    [1:0] eng_ctrl_o;
reg          door_state_o;
//reg    [3:0] one_flr_counter;                  //rising or falling time counter,4'b0111 will enable the door to open state;
//reg    [3:0] two_flr_counter;                  //rising or falling time counter,4'b1111 will enable the door to open state;
//reg    [3:0] keep_open_counter;                        //4'b1111 means door_open state time is used up,in load_task;
integer   one_flr_counter;                  //rising or falling time counter,4'b0111 will enable the door to open state;
integer   two_flr_counter;                  //rising or falling time counter,4'b1111 will enable the door to open state;
integer   keep_open_counter;                        //4'b1111 means door_open state time is used up,in load_task;
output   [3:0]  state;
reg      [3:0]  state;      //cs, ns;                           //FSM state definition; cs==current_state; ns==next_state;
parameter [3:0]
               s_flr_1=4'b0001,                  //elevator is at the first floor;
          s_flr_2_rise=4'b0010,                  //elevator==second_floor, and is rising;
          s_flr_2_fall=4'b0100,                  //elevator==second_floor, falling is prefered firstly;
               s_flr_3=4'b1000;

always @(posedge clk_i or negedge rst_i)
begin
if(!rst_i)
    begin   //if rst is enabled, elevator returned to first_floor;
              {one_flr_counter, two_flr_counter,keep_open_counter}<=12'b0000_0000_0000;
              {flr_demo_o, dir_demo_o}<=5'b001_00;
              {eng_ctrl_o, door_state_o}<=3'b00_0;
              state<=s_flr_1;
end
else
//    cs<=ns;
//end

//always @(cs or dir_slct_i or flr_slct_i)              //FSM or dir or flr select filp;
//            or one_flr_counter or two_flr_counter or keep_open_counter)    //reg one_floor_counter or reg two_flr_counter filp;
//            or flr_demo_o or dir_demo_o)

begin
case(state)
   s_flr_1: begin
              {one_flr_counter, two_flr_counter,keep_open_counter}<=12'b0000_0000_0000;
//              {flr_demo_o, dir_demo_o}<=5'b001_00;
//              {eng_ctrl_o, door_state_o}<=3'b00_1;
              load_task;
               if((dir_slct_i==1)&&(flr_slct_i[1]==1)&&(flr_slct_i[0]==0))        //选择上,楼层选择2
                   begin
                   {flr_demo_o, dir_demo_o}<=5'b001_01;
                   {eng_ctrl_o, door_state_o}<=3'b01_0;
                        if(one_flr_counter==4'b0111)
                          state<=s_flr_2_rise;
                         else
                          one_flr_counter<=one_flr_counter+1;
                   end

               else if((dir_slct_i==1)&&(flr_slct_i==3'b100))        //选择上,楼层选择3
                   begin
                   {flr_demo_o, dir_demo_o}<=5'b001_01;
                   {eng_ctrl_o, door_state_o}<=3'b01_0;
                     if(two_flr_counter==4'b1111)
                          state<=s_flr_3;
                       else
                          two_flr_counter<=two_flr_counter+1;
                   end

               else
                   begin
                  {flr_demo_o, dir_demo_o}<=5'b001_00;
                  {eng_ctrl_o, door_state_o}<=3'b00_1;
                   state<=s_flr_1;
                   end
             end
s_flr_2_rise: begin
           {one_flr_counter, two_flr_counter,keep_open_counter}<=12'b0000_0000_0000;
//            {flr_demo_o, dir_demo_o}<=5'b010_01;
//            {eng_ctrl_o, door_state_o}<=3'b00_1;
              load_task;
/*               if(flr_slct_i[1]==1)
                   begin
                   ns<=s_flr_2_rise;
                   end
*/
               if((dir_slct_i==1)&&(flr_slct_i==3'b100))        //选择上,楼层选择3
                   begin
                   {flr_demo_o, dir_demo_o}<=5'b010_01;
                   {eng_ctrl_o, door_state_o}<=3'b01_0;
                      if(one_flr_counter==4'b0111)
                          state<=s_flr_3;
                       else
                          one_flr_counter<=one_flr_counter+1;
                   end
               else if((dir_slct_i==0)&&(flr_slct_i==3'b001))        //选择下,楼层选择1
                   begin
                   {flr_demo_o, dir_demo_o}<=5'b010_10;
                   {eng_ctrl_o, door_state_o}<=3'b10_0;
                      if(one_flr_counter==4'b0111)
                          state<=s_flr_1;
                       else
                          one_flr_counter<=one_flr_counter+1;
                   end

               else
                   begin
                  {flr_demo_o, dir_demo_o}<=5'b010_01;
                  {eng_ctrl_o, door_state_o}<=3'b00_1;
                   state<=s_flr_2_rise;
                   end
             end
s_flr_2_fall: begin
            {one_flr_counter, two_flr_counter,keep_open_counter}<=12'b0000_0000_0000;
//            {flr_demo_o, dir_demo_o}<=5'b010_10;
//            {eng_ctrl_o, door_state_o}<=3'b00_1;
            load_task;
/*               if(flr_slct_i[1]==1)
                   begin
                   ns<=s_flr_2_fall;
                   end
*/
               if((dir_slct_i==0)&&(flr_slct_i[0]==3'b001))        //选择下,楼层选择1
                   begin
                   {flr_demo_o, dir_demo_o}<=5'b010_01;
                   {eng_ctrl_o, door_state_o}<=3'b10_0;
                        if(one_flr_counter==4'b0111)
                          state<=s_flr_1;
                        else
                          one_flr_counter<=one_flr_counter+1;
                   end
               else if((dir_slct_i==1)&&(flr_slct_i==3'b100))        //选择上,楼层选择3
                   begin
                   {flr_demo_o, dir_demo_o}<=5'b010_10;
                   {eng_ctrl_o, door_state_o}<=3'b10_0;
                       if(one_flr_counter==4'b0111)
                          state<=s_flr_3;
                       else
                          one_flr_counter<=one_flr_counter+1;
                   end

               else
                   begin
                   {flr_demo_o, dir_demo_o}<=5'b010_10;
                   {eng_ctrl_o, door_state_o}<=3'b00_1;
                         state<=s_flr_2_fall;
                   end
            end
   s_flr_3: begin
           {one_flr_counter, two_flr_counter,keep_open_counter}<=12'b0000_0000_0000;
//            {flr_demo_o, dir_demo_o}<=5'b100_00;
//            {eng_ctrl_o, door_state_o}<=3'b00_1;
            load_task;
/*               if(flr_slct_i[2]==1)
                   begin
                   ns<=s_flr_3;
                   end
*/
               if((dir_slct_i==0)&&(flr_slct_i[1]==1)&&(flr_slct_i[2]==0))        //选择下,楼层选择2
                   begin
                   {flr_demo_o, dir_demo_o}<=5'b100_10;
                   {eng_ctrl_o, door_state_o}<=3'b10_0;
                       if(one_flr_counter==4'b0111)
                          state<=s_flr_2_fall;
                       else
                          one_flr_counter<=one_flr_counter+1;
                   end

               else if((dir_slct_i==0)&&(flr_slct_i==001))        //选择下,楼层选择1
                   begin
                   {flr_demo_o, dir_demo_o}<=5'b100_10;
                   {eng_ctrl_o, door_state_o}<=3'b10_0;
                      if(two_flr_counter==4'b1111)
                          state<=s_flr_1;
                      else
                          two_flr_counter<=two_flr_counter+1;
                   end

               else
                   begin
                  {flr_demo_o, dir_demo_o}<=5'b100_00;
                  {eng_ctrl_o, door_state_o}<=3'b00_1;
                   state<=s_flr_3;
                   end
             end
   default:        begin
                   {flr_demo_o, dir_demo_o}<=5'b001_00;
                   {eng_ctrl_o, door_state_o}<=3'b00_0;
                   state<=s_flr_1;
       end
   endcase
end
end
task load_task;
begin
if(keep_open_counter==4'b1111)
       door_state_o<=1'b0;
else
       begin
       keep_open_counter<=keep_open_counter+1;
       door_state_o<=1'b1;
       end
end
endtask
endmodule

//tb

module tb_elevator(door_state_o);
reg          clk_i;
reg          rst_i;
reg   [2:0]  flr_slct_i;
reg          dir_slct_i;
wire  [2:0]  flr_demo_o;
wire  [1:0]  dir_demo_o;
wire  [1:0]  eng_ctrl_o;
output       door_state_o;
wire  [3:0]  state;
elevator  uut(.clk_i(clk_i),
              .rst_i(rst_i),
              .flr_slct_i(flr_slct_i),
              .dir_slct_i(dir_slct_i),
              .flr_demo_o(flr_demo_o),
              .dir_demo_o(dir_demo_o),
              .eng_ctrl_o(eng_ctrl_o),
              .door_state_o(door_state_o),
              .state(state));
initial
begin
clk_i=1'b0;
rst_i=1'b0;
flr_slct_i=3'b000;
dir_slct_i=1'b0;
end
always #5 clk_i=~clk_i;
initial
begin
#200 rst_i=1'b1;
#200 begin flr_slct_i=3'b010; dir_slct_i=1'b1; end
#200 begin flr_slct_i=3'b001; dir_slct_i=1'b0; end
#200 begin flr_slct_i=3'b110; dir_slct_i=1'b1; end
#200 begin flr_slct_i=3'b001; dir_slct_i=1'b0; end
#200 begin flr_slct_i=3'b010; dir_slct_i=1'b1; end
#200 begin flr_slct_i=3'b001; dir_slct_i=1'b1; end
#200 begin flr_slct_i=3'b110; dir_slct_i=1'b0; end
#200 begin flr_slct_i=3'b001; dir_slct_i=1'b0; end
#200 rst_i=1'b0;
#200 begin flr_slct_i=3'b010; dir_slct_i=1'b1; end
#200 begin flr_slct_i=3'b001; dir_slct_i=1'b0; end
#200 begin flr_slct_i=3'b110; dir_slct_i=1'b1; end
#200 rst_i=1'b1;
#200 begin flr_slct_i=3'b001; dir_slct_i=1'b0; end
#200 begin flr_slct_i=3'b010; dir_slct_i=1'b1; end
#200 begin flr_slct_i=3'b001; dir_slct_i=1'b1; end
#200 begin flr_slct_i=3'b100; dir_slct_i=1'b1; end
#200 begin flr_slct_i=3'b011; dir_slct_i=1'b0; end
#200 begin flr_slct_i=3'b111; dir_slct_i=1'b0; end
end
endmodule

网友(2008-03-29):
研究研究

正好学校留了电梯的小作业,一起探讨下,呵呵

网友:
In order to have Synthesis-able code. Seperate Combination and Sequential design will be a good approach.
It mean blocking and un-blocking design.

Like in the always @ (posedge clk or ...)
                   using <=
This is for sequential portion

In the combination portion  even in the
            always @ ( A or B or .... )
                   using =

That will help to have better coding quality...
If you have chance using Synopsys reading your code with some library .. that will doing some basic lint for you ...

Just some personal opinion.

网友(2009-11-11):
我要下载 我要下载

网友(2011-10-23):
这个不对吧???

网友(2011-12-19):
非常好的代码,谢谢啊,对我很有帮助

网友(2013-10-21):
这个能成功吗??我也留作业了。。

网友(2014-06-18):
挺好的,大家一起研究一下

网友(2014-12-28):
不知道好不好,得评一下